[已解决] 请教萝莉双向电调接电机控制信号消失的原因?

楼主(2020-09-19):
用的是3.7V的电源做的实验,因为电机是3.7V的有刷电机

萝莉双向电调接电机时控制信号就会消失,并且cpu发热严重。
如果不接电机的话,NMOS输出的信号都是正常的,并且CPU没有发热的现象

一接电机就不正常了
请问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也刚做了一个!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没有长时间试!

网友:
这个我做了没什么问题。一只正常使用。想叫大神打pbc

网友:
找到好贴不容易,我顶你了,谢了

楼主:
是供单片机的电源有纹波,干扰不正常,去纹波后,正常工作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