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4v3飞控与大疆天空端连接

楼主(2020-09-19):
在网上找了两张图,一看有点懵了,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F4飞控配天空端的大疆呢,求给个详细的连接图在此谢过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来挣牛币的

网友A:
第二张图太不清楚了,想帮你也帮不上,正负极别错了,剩下的就是试呗。如果是,大疆遥控器,除了正负极,再找到一组uart接上。还有最后是sbus接h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太不清楚了,想帮你也帮不上,正负极别错了,剩下的就是试呗。如果是,大疆遥控器,除了正负极,再 ...

不是大疆遥控器,用了黑羊接受机

网友:
F4有很多厂牌和型号,你得找准你的飞控,再找网上的飞控接线图,仔细看就有解
大疆的接线很清楚的,按照你的截图就对。我的大通F3 405 和大疆接上就正常

网友(2021-03-09):
为什么我接在tx1和rx1上不好使呢、tx3和rx3上就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