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到野外飞飞机一般都带什么工具或者配件呢?

楼主(2020-09-19):
今天跑了好远飞纸飞机,结果飞了两圈发现,桨子弹头飞丢了,只能回家,很是不爽。出去飞飞机到底该带上些什么呢?有没有老鸟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我习惯多带些东西,包括各种螺旋桨,子弹头,桨保,各种皮筋,胶水,胶带,尖嘴钳,多用螺丝刀,小剪刀,内六角,小裁纸刀,还有备用的接收,充电器,各种连线,电调等等吧,基本能解决现场大部分问题。

网友:
只要你能想的故障,最好都配上备用件和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习惯多带些东西,包括各种螺旋桨,子弹头,桨保,各种皮筋,胶水,胶带,尖嘴钳,多用螺丝刀,小剪刀,内 ...

谢谢分享,很详细,我这新手还是经验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