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定翼怎样接灯带?

楼主(2020-09-20):
灯带怎样接线?求助

网友:
具体看飞控有这个功能没有吧

网友:
一般比較常見的5050背膠燈條都是12V的...
若是機子是用3S電池...
則可直接在電池上接並聯線供電...
若是要另外外掛電池也可行...

网友:
但小弟個人會比較傾向用1W的HI-POWER LED...
因為亮度跟重量會差很多

网友:
直接接电池平衡头就可以了,淘宝有卖这种灯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