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ail ele rud thr咋连接

楼主(2020-09-20):
这几个单词含义我都知道,关键咋连接,以QQ飞控为例,这几个通道分别接在哪儿

网友:
看接收机,天地飞的是1通道:副翼,2通道:俯仰(升降),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看楼主发的图,如果用的是天地飞的接收机,那么就是A接1通道副翼,E接2通道,R接4通道,THR接3通道。这个图看起来,A E R 是只接了信号线,THR接了信号线,正极,地线。又看了一下不是有SBUS么,接收机有SBUS这个模式一条线连过来就好了,不用纠结了。

网友:
飞控和接收机怎么供电,要看飞控的说明书,有些飞控的地线不能乱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