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请问萝莉双路单向电调中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20-09-22):
请问萝莉双路单向电调中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需要看什么参考资料? 谢谢啊

例如

                        if(pulse >85 && pulse <215)
                        {
                                timer2=0;

                                if(pulse <105)pulse =105;
                                if(pulse >195)pulse =195;                //¶æÁ¿ÏÞ·ù 1050~1950

                                if(lose_B)lose_B--;  //¶ªÐźÅÖØÁ¬±£»¤
                                else get_new=1,pulse2=pulse;
                        }

                }

网友:
去来围观学东西!!!

网友:
看你连续已经发好几个贴了还没解决问题,萝丽控恢复默认设置,不要乱改参数,接收机ch1、ch2接电调,立马就可以用了。如果不能用,那就是硬件或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