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植保机供电连线求助

楼主(2020-09-23):
各位老师好,一台6轴大型机,主要用途寻线用,前期不幸炸鸡的。现在想复活它,本人菜鸟一个求各位老师指点。
设备介绍:
飞机是6轴
天途的机架
用的雷讯pixhack的飞控
电调用的好盈80A
6S  22000的电池
遥控ftb14通道的飞控
下面挂载的任务设备是红外的摄像头,主要监测发热点用的。
配置了地面控制站。
现在任务设备问题不大
主要是飞机恢复的问题,机架都没问题主要是各种电源线和控制线的连接
控制线根据前期说明已经基本接上了,缺少雷讯的电流电压传感器(已经订货了)
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电源线不知道怎么接,怕上电烧设备。
求各位老师指导。下边有各种配图。

楼主:
25C电池,求各位大神老师指导,在线等。。。

楼主:
哪位老师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友情顶一下

楼主:
求指导,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S

数传控制接线都没问题了,现在问题是供电接线
按照炸鸡前的接法,是4块22000的电池供电,现在就是电压电流传感器接线不知道如何接了

网友:
一步一步来,先检查机架有无硬伤,有伤的话一飞就炸,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然后安装动力部分不上浆,飞控联机看看有无问题,最后装飞控上机架,然后测试。。。。。。
要一定电路知识。。。不然这玩意冒烟就是大事情了。。。。

网友:
私聊加V,我帮你看看

网友(2021-01-05):
我经常修大机架,可以帮您,但是,几张图不行呀

网友:
电池走的是并串

网友:
我经常修大机架,您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