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 F4V3 X 8R 求助

楼主(2020-09-23):
遥控器通道映射都是零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f4v3的接收机端口是4号,不是1号,你自己看看

网友:
楼上的,这图你都看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v3的接收机端口是4号,不是1号,你自己看看

哪里有端口?
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