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的螺旋桨有多重要?配错了竟然还会炸机

楼主(2020-09-24):
感谢 原创 帅帅姐  公众号:航模情报局

螺旋桨是航模动力系统中的重要部件。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电动桨和油动桨;按照桨叶数量,可分为二叶桨、三叶桨和多叶桨;按照制作材质,可分为木桨、尼龙/塑料桨、树脂纤维桨等。

初学者通常用到的是木质或尼龙/塑料材质的二叶桨。因为这类螺旋桨的制造工艺相对简单,在市面上规格较全、价格便宜、容易买到。三叶桨和多叶桨一般用在特殊航模上,如螺旋桨桨叶直径受限的模型,原型机使用了三叶桨或多叶桨的像真模型飞机等。而以玻璃纤维或碳纤维为主要原料的树脂纤维桨由于制作成本比较高,一般用在专业级航模上,如发烧友DIY的高端航模、国际级竞赛机等。

螺旋桨的主要参数有直径、桨距和桨型。其中直径指的是桨盘的直径。桨距是指螺旋桨旋转一周,桨平面上升的高度或前进的距离。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代表桨叶扭转程度的参数:桨距越大,桨叶扭转越大。一般来说,螺旋桨上标示的数字都以英寸(1in=25.4mm)为单位,少数小型桨上标示的数字也会以厘米为单位。如一只标有“16×8”字样的螺旋桨,其中的“16”表明其直径为16in(英寸),“8”表明其桨距为8in。

不同用途的螺旋桨,形状也有差异。一般来说,电动桨比油动桨,最大宽度位置更靠近轴心,桨叶更薄。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是油动发动机必须依靠螺旋桨旋转惯性来完成压缩冲程,所以要求负载有足够的惯量,而桨叶厚一些利于增加惯性;二是油动发动机工作时震动大,厚度大能保证桨叶有足够的强度。电动飞机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因此桨叶较薄较轻,且螺旋桨的最大宽度位置更靠近轴心,以减小其惯量和阻尼,提高电机的加速性能。

螺旋桨的各项参数对它的性能都有影响,有一个简单好记的大致规律:螺旋桨产生的拉力,与它直径的三次方、转速的二次方和桨距成正比。所以,各项参数对螺旋桨拉力的影响:直径最大、转速居中、桨距较小,其余参数就更小了。

螺旋桨的规格和发动机或电动机的级别要匹配,过大或过小都不好。对于油动模型飞机来说,一台发动机的性能再好,如选择的螺旋桨规格不对,不仅达不到预期的飞行效果,还会损坏发动机,出现飞行事故。那么,怎样给一台发动机配上合适的螺旋桨呢?
(1)每台发动机都有一个固定的螺旋桨的使用范围,有几种不同规格的螺旋桨能选择,这就需要仔细阅读它的说明书进行了解。但它们的工作效果会不一样。不同品牌的发动机性能也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级别也可能使用不同规格的螺旋桨。

在初次为发动机选择螺旋桨的时候,可在螺旋桨规格的范围内选择适中的一种先试试看。例如,46级发动机可以使用10×7、11×6、11×7等几种规格,那么我们可以先试试11×6规格的螺旋桨,之后再用其他几种规格的螺旋桨进行比较,最终确定性能、效果最好的一种。
(2)由于飞行要求不同,所选择螺旋桨的规格也可能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根据飞行任务,来选择不同规格的螺旋桨。首先,要了解不同种类模型飞机的飞行特点和风格。比如,教练机有着极好的安定性和中低速性能,特技机要有大扭矩和不同姿态的匀速飞行性能,像真战斗机模型平飞速度较快等。

速度较慢的教练机
(3)选用适当螺旋架可以改良模型飞机性能,如果一架装有46级发动机的模型飞机由于飞行重量较大,原本应该使用11×6的螺旋桨。但现在却感觉爬升吃力,那么换用11×5或12×5的螺旋桨可能情况有所改善。

需要高速飞行的竞速机螺旋桨
(4)选择螺旋桨时不要超出使用范围,如果选择了超出使用范围的螺旋桨,不仅达不到使用要求,甚至会损坏发动机。例如,一架特技模型飞机,如果为了降低飞行速度而使用更大的螺旋桨,平飞速度虽然降低了、但却导致垂直爬升无力,而且由于螺旋桨的规格超出合理范围,发动机载荷增大,发动机的曲轴销孔很快就会被磨出间隙,继而影响使发动机的功率和稳定性下降。
科学的做法是用油门控制飞行速度,但不要把油门当成开关。
想了解更多的航模知识,欢迎在公众号中给小编留言哦~

网友:
干货满满,吃的很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