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2020萝丽新版无刷电调宽电压全Nmos版本PCB分享,喜欢的拿去...

楼主(2020-09-25):
2020萝丽新版无刷电调宽电压全Nmos版本PCB分享,喜欢的拿去...

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t4y1q7E6/

2020萝丽新版无刷电调PCB板,加了驱动芯片(FD6288)改成了全Nmos电路萝丽原版的单片机输出电平都是在高电平时开启mos)!
此板理论上可以上35V电压(MosAOD66616  60Vmos)35V电压我没敢试哈哈。。。
并且7805 7812用质量好的在35V时别挂。不是所有的7805 7812都能上到35V大家自己选择吧。。。
还有就是板子上标的R*对应萝丽电路的18K的电阻,4S及以下供电用18K,电压更高的话阻值应该做想用的调整......具体调整到多少大家自行斟酌......

另外元件参数板子上基本上都有标!大家自己列元件清单吧......

三个二极管使用型号 US1MW 封装是SOD-123。三个二极管位置如下图所示:

R   T   G  三个字符是刷固件用的 R对应RXDT对应TXDG对应GND
Sin和旁边的G是信号输入端口。
100uf位置和标470uf位置用电解电容,如下2图所示:

下载固件和刷固件的话看萝丽的原贴吧。原贴地址:https://www.moz8.com/thread-182113-1-1.html

其他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有的话以后再补充。

期待萝丽老大出新固件!

补充内容 (2021-3-4 22:48):
没币的看这里!!!
之前的连接如果失效请使用新连接:
https://www.geediy.com/post/21.html

补充内容 (2021-7-20 14:28):
之前的连接已失效 请使用网盘连接下载文件!!!
PCB文件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zbew3o6y4Zs96N37vO7IA

提取码:z54d

楼主(2021-08-14):
之前的连接已失效 请使用网盘连接下载文件!!!
PCB文件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zbew3o6y4Zs96N37vO7IA

提取码:z54d

网友(2022-01-23):
为了存币,看帖必回

网友(2021-10-09):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好东西,FD6288,嘿嘿,可以做高压电调了

这个管子开启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2021-04-25):
引用 网友B:
没有固件哦,有固件用着不行呀

建议用我发的BLS电调 萝丽电调性能不行

网友B:
没有固件哦,有固件用着不行呀

网友C(2020-09-26):
这个厉害,和做bls差不多了。

网友D:
板子拉得太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拉得太长了吧!!!

我不喜欢太宽 所以就长吧

网友E:
四轴无人机用这个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轴无人机用这个还可以。

目前电调的软件还不成熟 还不能用于四轴 等以后萝丽更新固件吧

网友F:
全N电调和PN电调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N电调和PN电调有什么区别

你已经把区别说出来了

网友G:
厉害!运行温升和电流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运行温升和电流怎么样?

目前电调的软件还不成熟 还不是很好 等以后萝丽更新固件吧

网友:
大神 现身了
辛苦分享

楼主:
2020萝丽新版无刷电调宽电压全Nmos版本PCB分享,喜欢的拿去...  作者:twl66630 3016 期待新版固件啊。。。。。

网友:
贴片有难度呀

楼主:
尺寸一般比插件更小 另外当你会焊以后你会发现 很多贴片件比直插更好焊

网友A:
发现一个好东西,FD6288,嘿嘿,可以做高压电调了

网友H:
期待楼主的固件早日发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期待楼主的固件早日发布,谢谢.

固件已经发布了 只不过不是我的固件是萝丽固件 详情请看说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期待楼主的固件早日发布,谢谢.

原贴地址!https://www.moz8.com/thread-182113-1-1.html

楼主(2020-10-31):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好东西,FD6288,嘿嘿,可以做高压电调了

网友:
2020萝丽新版无刷电调宽电压全Nmos版本PCB分享,喜欢的拿去...  作者:airwolf001 7612 2020萝丽新版无刷电调宽电压全Nmos版本PCB分享,喜欢的拿去...  作者:airwolf001 8209 2020萝丽新版无刷电调宽电压全Nmos版本PCB分享,喜欢的拿去...  作者:airwolf001 2638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厉害,和做bls差不多了。

可惜性能比BLS差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惜性能比BLS差太多

大神还在优化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还在优化中吧。。。

只能等萝丽大神出优化的更好的新固件了!

网友I(2021-02-10):
楼主请个完整电路图上来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个完整电路图上来好不好?

原理图文件里有发的 自己下载吧

网友J(2021-04-07):
这个电流可以跑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流可以跑到多少?

20-30A吧 不过萝丽电调固件还没更新 目前性能不是很好!!推荐这个:https://www.moz8.com/thread-18274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20-30A吧 不过萝丽电调固件还没更新 目前性能不是很好!!推荐这个:https://www.moz8.com/thread-182743 ...

大神你好!
新手有个问题请教,原理图最左侧有个P2,S-IN 和P?ISP 3脚的是?是否HDR-F-2.54_1X3 这个?(立创查到的)

网友(2022-04-20):
感谢,这个在立创里面有开源?

网友(2023-01-01):
Stc版跟BLs版的线路一样吗?

网友:
正是要学习的,谢谢!

网友(2023-02-01):
支持,支持继续研究下去。

网友:
这个中间焊锡线用的啥材料 漆包线么

网友(2023-06-29):
引用 网友F:
全N电调和PN电调有什么区别

MOS管的区别,PMOS和NMOS两种MOS管,电调的主要原件

网友(2023-10-05):
支持一下,虽然我没做过萝莉电调,
但是很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