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载点烟口能否给平衡充电器直接供电?

楼主(2020-09-26):
问下大佬,车载点烟口是否可以改线改插头(XT60)直接输出给平衡充电器?用于外出时给FPV电池充电?可以的话会方便很多啊。再或者,通过逆变器升压到220V之后呢?

网友A:
可以直接用,没必要再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没必要再逆变。

感谢回复!    查了下,点烟器120W,这概念是说充电会慢吗?因为平衡充是360W的

网友:
应该充不满 电池充满有12.6V 点烟器最高12V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时间长了发动机有可能打不着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查了下,点烟器120W,这概念是说充电会慢吗?因为平衡充是360W的 ...

会慢, 再加上损耗估计也就100W多点, 直接打开机盖接着电瓶充不就得了,查一下你车电瓶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查了下,点烟器120W,这概念是说充电会慢吗?因为平衡充是360W的 ...

如果点烟器插口有功率限制,那最好在限制范围以内使用,充电速度当然会慢,但一般充电器很少满功率使用吧。如果真的需要,一般充电器都配有电瓶夹子,直接夹电平上供电,没有的话也可以自己制作一个。

网友:
只能发动机启动的时候用

网友:
没有问题的,放心使用

楼主:
谢谢回复,基本清晰了,可以用,不过要注意电瓶电压,行驶中使用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