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做了三个萝莉高压有刷全炸了

楼主(2020-09-26):
唉,没有兴趣做下去呢

网友:
我也做了两个,烧了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A:
单片输出的信号要隔离驱动,否则容易烧

网友(2021-05-17):
有点难管的好坏很重要 焊接时间还有温度 还有防止静电击穿我暂时知道的就这么多

网友:
提心吊胆做了2个,工作正常。

网友B(2021-10-23):
引用 网友A:
单片输出的信号要隔离驱动,否则容易烧

怎么样隔离中间加电阻隔离吗?

网友(2022-04-30):
做了两次,3s测试正常,5s就删掉,小白不懂原因

网友(2022-06-29):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隔离中间加电阻隔离吗?

光电耦合?

网友:
从另外一个店买元件再做看看,也许上次元件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做的没问题

网友(2022-08-16):
看下电路对比下,那有错误的, 在个看下焊后管都要放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