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罗盘问题

楼主(2020-09-29):
求助大哥,外置罗盘一直这个问题,每个点我都转了,地面站只显示半圈

网友:
帮你顶下哈!!

网友A:
用什么飞控,什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飞控,什么固件?

apm飞控 3.15固件 用3.21固件也是

网友:
应该有磁场干扰了,APM2.8只有进口的5883磁力计好使。

网友:
如果排除干扰还这样,就是外置磁力计是国产芯片

网友:
木有加过这种情况,一般不用内置的罗盘

网友:
apm那个版本的?好像2.8自带罗盘,可以选择禁用,然后选择外罗盘再校准

网友:
应该是要把外置指南针勾上,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