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可调恒流恒压电源

楼主(2020-09-29):
DIY的可调电源成本四十多,最高电压24.5V最大电流4A设计了保险丝,搞了好长时间,还算不错。电流电压可调。

网友(2021-11-16):
不错,就是太大了点。我拼了个2A 12V的,最大可输出35W
9V时用无刷可以接近4A,然后就保护了

网友(2021-08-18):
用电脑电源 3.3 5 12都有了

网友:
我是用旧开关电源改的

楼主(2020-10-02):
引用 网友A:
有教程吗?怎么做的

这个视频作为参考,我用的降压模块,和视频中的是一样的,电位器我换为了精密可调的。原理都是相通的。https://m.ixigua.com/group/6780684719538307595/?app=video_article×tamp=1601626642&utm_source=copy_link&utm_medium=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顺便说一下,我的总成本约38.9,电源模块链接为   ¢HPnQcgrVbdj¢    盒子为₰y52ncgrVVii₰   复制对应链接,打开淘宝可见。

网友:
电工电子的都是好

网友A:
有教程吗?怎么做的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