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解惑,此op gps是默认安装还是设置GPS?飞控端口已设...

楼主(2020-09-30):
(图片)

网友:
LZ说的很不错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想表明,连上GPS后不能正常工作?我之前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了,应该在地面站选择合适的GPS协议就可以使用了,你打开地面站,在设置页面里找到GPS协议这里,一个个协议换着试试。应该可以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