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你穿越机的电机序号有没有正确?

楼主(2020-10-03):
如何确定你穿越机的电机序号有没有正确?

将飞控连接地面站,转到电机界面,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一个四轴模型
模型中间有个红色箭头代表着机头的指向,另外四个轴上分别标注着数字序号旋转箭头,分别代表着电机的序号旋转方向
接着给穿越机通电,打开右下角的我已了解风险开关,依次推动1-4号电机滑块,根据右上角的四轴模型,来观察转动的电机位置。

如果转动的电机位置均与四轴模型吻合,证明电机的序号正确,无需调整。
否则,若是出现推动1号电机滑块,却是4号电机转动起来了,那么就代表电机的序号有误,必须调整回正确的序号,才能正常飞行。

解决方法
4合1电调的安装方式举例,正常4合1电调在设计时就已经规划好线路,我们不需要对电机序号做任何修改,只需要按照正确的方向安装(通常是电源线焊盘朝着尾部),并把电机线焊到最近的焊盘上即可。
但如果将电调旋转180度,使得电源线焊盘朝前,这时还将电机线焊到最近的焊盘上,4号电机就变成了1号,3变2,2变3,1变4,以此类推。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要以电机界面推动滑块时转动的位置来确定电机序号的改变情况。
将飞控连接至地面站,转到CLI界面,输入resources命令。

在输出的信息中找到MOTOR 1-MOTOR 4,即
resource MOTOR 1 B00
resource MOTOR 2 B01
resource MOTOR 3 E09
resource MOTOR 4 E11

这几行命令在CLI界面中输入即可定义电机映射,其中每一行最后的B00,B01,E09,E11就是飞控芯片的电机信号输出IO口。
所以,在电调旋转180度安装后,让4号电机变成1号电机,只需要将4号电机的IO口重新映射为1号电机的IO口即可。
电机IO口变化情况
电机
原IO口
改变后的IO口
MOTOR 1
B00
E11
MOTOR 2
B01
E09
MOTOR 3
E09
B01
MOTOR 4
E11
B00

然后输入修改后的命令

# resources

resource MOTOR 1 E11

resource MOTOR 2 E09

resource MOTOR 3 B01

resource MOTOR 4 B00

save

保存重启后,再回到CLI界面输入resource命令,可以看到电机IO口映射已经成功修改过来了。

最后转到电机界面验证电机序号是否修改成功。

"你,学会了吗?"
来源:航越天际线

网友:
哥你搬运得可真快,昨晚才发的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