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和接收机都已经对上频,飞机没反应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0-10-03):
1
遥控器对频
想要接收机输出遥控信号,第一步必须要和遥控器建立通信,这个过程叫做对频。对频完成后,接收机便可以输出遥控信号给飞控接收。因为不同品牌的对频方式可能不同,在这里就不展开来讲了。

但是,对频也只是第一步。

很多人以为对上频后,遥控器上显示了信号强度就是正常的,继续往下看吧。

2
接收机连线
第二步,将接收机连接至飞控。但是接收机和飞控上那么多的接口,该如何去接线呢?

所以在进行连线前,首先要确定使用哪个接收机协议,SBUS,还是CRSF,或者FPORT?确定了接收机协议后即确定连线方式。

飞控接线
现在开始接线,我们先看飞控这边的接口。
飞控一般要承担给接收机供电的任务,所以一根5VGND负极线是必不可少的,与接收机进行通信的叫UART端口,由Tx(发射)和Rx(接收)两个接口组成。
另外飞控一般会有两个以上的端口,用来跟接收机或者GPS等设备通信。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F4和F7飞控与接收机的连接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F7飞控中,你可以使用任意的空闲端口去连接接收机,但是F4飞控中某些接收机协议,必须要通过反相器连接到Rx上,才能够正常识别接收机信号。

反相器在飞控设计时便集成进去,然后引出到的特定的焊盘上。所以若F4飞控上的接收机焊盘脱落,大概率这块飞控就废了。

为了加深对上文的理解,请看下图:
(F4和F7接收机端口的差异)

接收机接线
SBUS/IBUS/WBUS协议:通常使用这几种协议的接收机,接线方法是一样的,即接到飞控的Rx口上:

CRSF协议:黑羊接收机的协议,需要同时连接TxRx,才能正常工作。

FPORT协议:使用FPORT协议的接收机比较特殊,这个协议允许你在一根信号线上传输双向信号,即半双工模式
信号线则需要接到飞控的Tx口上,以及在CLI界面中输入相应的命令进行设置,且F4F7飞控的命令也有差别。

以上就是常用的接收机与飞控的接线示意,另外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涉及到焊接工序,注意别把接收机给焊坏了。

3
开启端口
接线完成后,将飞控连接至地面站,转到端口界面,打开相应端口的串行数字接收机开关,即完成接收机端口的设置。

那么问题来了,相应的端口是哪个端口?

这个端口跟上面的接线有关,它是与飞控上面的焊盘相关联的,所以观察一下信号线所接的这个焊盘上写着的信息,就知道是哪个端口了。

图中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飞控的端口焊盘,在焊盘附近会有白色的丝印标明这是属于几号端口。

4
设置接收机协议
端口开启后,转到配置界面,找到接收机一栏,然后点击串行数字接收机协议,在下拉选项中找到你要设置的协议,然后保存重启。

选择FPORT协议时,因为信号线连接的是Tx口,而Tx接口正常是只发射信号而不接收信号的,所以我们需要在CLI界面中输入命令,将Tx接口设置为半双工模式,且F7飞控中可能还要开启飞控的反相器。输入命令如下:

F7飞控:set serialrx_halfduplex=ON
   set serialrx_inverted=ON
   save

F4飞控:set serialrx_halfduplex=ON
   save

最后转到接收机界面,拨动各摇杆,若通道指示条能随着摇杆的拨动而发生改变,即代表飞控已正常接收遥控器信号。

5
还搞不定
如果根据上面的方法来调整依然没有接收机信号,则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故障的原因,如接收机故障接错线虚焊等原因。
另外若是使用睿思凯的产品,还有可能因为遥控和接收机的固件版本不一致,导致可以对上频,但接收机却无任何信号输出!

网友:
谢谢楼主,共同发展

网友:
我是来坐板凳的

网友:
精贴,太棒了,建议图片的字体改为白色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来挣牛币的

网友(2021-01-28):
还的弄这个啊!

网友(2022-06-15):
楼主万福,我在BF里面接收机都有反应油门反向都有反应,为什么断开电脑,使用遥控器就没有反应呢?

网友(2022-08-03):
對小白來說,太複雜了 ! 但還是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