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地面站安装指南

楼主(2020-10-03):
目前穿越机多数使用Betaflight固件飞行,要想玩好穿越机,首先要学会调试,调试飞控要用到BF地面站,今天教大家下载和安装BF地面站。在windows系统中,需要正确安装好驱动程序才能将飞控连接至电脑,安装驱动的方法请看:

【穿越小课堂】飞控驱动安装

在公众号后台回复:“BF地面站”获取网盘链接官方下载地址。若使用官方地址下载,则打开网址,点击最新的版本,然后拉到底部,选择相应的安装包下载。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电脑系统需要下载各自的安装包。其中.exe后缀是windows系统,.dmg后缀是MacOS系统。
这是一个Windows,MacOS或者Linux的标准应用程序包。下载之后,安装步骤跟正常的应用程序的安装方法一样。在MacOS中,您必须授予应用程序运行和访问网络的权限。最简单的方法是右键单击安装程序,然后选择“打开”。将出现一个安全提示,询问“确定要打开吗?”,在这个提示上单击“打开”,将自动进行相关的配置更改。
安装完成后,在桌面上找到地面站图标,双击打开;然后用USB线将飞控连接进电脑,驱动安装好后,在地面站里面可以找到一个COM口(COM1不算),选择它,然后点击连接,便可进入飞控设置界面。
进入飞控设置界面后如下图所示:
Betaflight飞控也支持手机调参,摆脱电脑,方便在外飞行调参。连接手机需要借助外接蓝牙模块(另外购买)或者使用OTG线。(注:只有安卓手机支持OTG功能)
需要下载的手机调参软件名叫Speedy Bee,苹果手机直接在app store搜索名称即可。安卓用户可先在手机自带的应用市场搜索,如果没有找到,可以先下载腾讯应用宝,再从应用宝里搜索安装。
1、飞控插上蓝牙模块或者OTG线;
2、用OTG线连接时,手机会跳出一个连接提示,点击确定;
3、打开Speedy Bee软件;
4、点击中间的小蜜蜂图标或者下面的“蓝牙/数据”按钮搜索飞控;
5、搜索到“STM32serialDriver”或者蓝牙模块图标,点击连接;
连接成功后,进入飞控界面如下:

网友:
真是 收益 匪浅

网友:
NB手机调参数绝了,cf的有吗,手机的

网友(2021-12-14):
Betaflight有直升机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