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改SWB为三档开关

楼主(2020-10-05):
准备
1 下载最新升级固件 https://github.com/qba667/FlySkyI6/releases/tag/1.7.6
2 一根导线  一个4K7电阻  一个三档开关

升级固件 最新的好象只有64位版本的   FlyPlus-1.7.6.zip

改硬件 加焊一个4k7电阻 焊在原遥控主板的C22两端 主板J7位置 (插座右上角的空焊盘)焊一根线 完成后 替换原来的swb两档开关

最后在遥控器菜单system里设置一下就可以

网友:
有10通的中文版就好了

网友A:
真的可以吗,我以前试过一次没有成功

网友:
牛币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吗,我以前试过一次没有成功

可以 但要 刷14通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吗,我以前试过一次没有成功

可以的 已经搞成了 但要刷14通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已经搞成了 但要刷14通的固件

谢谢了,我上次刷了14通没有搞好,估计哪里搞错了,过两天再试试

网友B:
楼主,问下富斯i6有没有10通的中文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富斯i6有没有10通的中文固件?

没看到过 原厂的网站上也没有

网友C:
楼主这个是几通的固件?10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几通的固件?10通的吗?

14通的固件 SWE开关要自己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通的固件 SWE开关要自己加

非常感谢,14通,那不是要加14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14通,那不是要加14个开关。。。

你加14个开关那就成了多少通道了  是说遥控可以改成14通道的 遥控器上原有10个通道 加了一个SWE 变成11个 余下的三个通道 可以自定义通道用OK?

网友C:
额,那不是没啥用?不过话说回来,10个通道就够多了,有没有额外的4个无所谓了    非常感谢,我在论坛锂找到相关资料了

网友(2021-03-17):
引用 网友C:
额,那不是没啥用?不过话说回来,10个通道就够多了,有没有额外的4个无所谓了非常感谢, ...

增加了信号强度通道,三路ppm输入,定时器,自定义报警!增加40多个回传数据!配合刷过第三方固件的ia6b,能回传数据太多了!

网友:
技术贴 顶。富斯i6x 10通道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