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中GPS安装和救援模式等设置方法

楼主(2020-10-06):
重要声明
本文档只对穿越机中GPS安装和救援模式等设置方法进行讲解,不对开启救援模式失败后所造成的炸机或丢机负责!若你已决定配置救援模式,则表明你已清楚了使用救援模式的风险。否则,请勿轻易使用救援模式!救援模式功能的详细介绍,请看:
【Betaflight】GPS救援模式说明
GPS安装

一般市面上的GPS都是有5V、GND、TX、RX四个接口,有些集成了罗盘的GPS还会带有SCL和SDA接口,BF飞控中一般不会用到罗盘,所以这两个接口不需要接。

GPS中的5V和GND用来供电,分别接到飞控的5V和GND上。GPS和飞控用UART端口进行通信,端口分TX和RX接口,分别用于发射和接收。选择一个空闲的端口,将GPS上的TX接到飞控端口的RX上, RX接到飞控端口的TX上。详细接线示例参考下图:

(示例图非任何品牌GPS,接口线序仅供参考,请按照实际线序接线)

接线完成后,在地面站的端口处,设置相应端口的功能(线接的哪个端口就设置哪个),在传感器输入选项中选择“GPS”,波特率选择自动(AUTO)即可,飞控会自动识别相应的波特率。保存后,转到“配置”选项卡,在“配置”选项卡中开启GPS功能,并正确选择GPS的通信协议:NMEA或UBLOX,不同的GPS所使用的协议不尽相同,所以需要查询GPS的使用说明。

当地面站上方的传感器界面中GPS的图标点亮后,即代表GPS安装成功。如果没有成功点亮GPS图标,则可能跟接线和GPS协议不正确有关,并且有些飞控的端口不能够跟GPS通信,可以尝试检查接线或更换端口连接。

设置OSD

GPS设置成功后,可以将相关数据显示在屏幕中,目前支持显示GPS经纬度、速度、卫星数、起飞点方向和起飞点距离等OSD数据,在“OSD”选项卡中开启,然后拖拽到适宜的位置上即可。

设置救援模式

在地面站上方点击开启“启用专家模式”,开启专家模式后左边多了几个选项卡,点击“失控保护”选项卡,进入失控保护设置。

在“二阶失控保护措施”中,将选项改成“GPS救援”,另外还有一些救援模式的参数,可自行设置,否则默认即可。

然后转到“模式”选项卡,找到GPS RESCUE模式(成功设置GPS才会出现),为它配置一个开关,至此救援模式设置完成。什么?你不知道怎么配置开关?那么请出门右转B站——穿越机教程。

救援模式有一个触发距离,只有飞行距离大于设定的数值时才会生效,否则,开启救援模式后将会直接上锁坠机,这个数值默认为100米。比如在距离起飞点50米的地方开启救援模式,那么飞机不会去执行救援模式功能,而是直接上锁掉下来。这样是为了防止穿越机离人员太近,避免在启动救援模式时的不确定因素(突然加速、偏离起飞点等)可能造成的人员伤害!若需要改变触发距离,则需要在CLI界面中输入以下代码:

set gps_rescue_min_dth = <距离>
测试救援模式

测试救援模式功能时,要在一个空旷且人少的地方进行。在飞行中切换救援模式或者直接关闭遥控,若救援模式成功触发,飞机将会爬升一小段高度,然后转头飞回起飞点,注意救援模式不会自动降落,要及时取回飞机控制权。

若救援模式开启失败,飞机可能会疯狂朝某一方向飞去,或者直接坠地,非常危险。总之在测试时务必要小心!

最后郑重提醒!GPS救援模式旨在紧急情况下(例如图传或遥控信号丢失)自动将穿越机带回到起飞点附近。这并不意味着是可靠的“返航”模式。这是一项保险功能,而且也并非100%保证能够启动。所以除了测试需要,请勿轻易启用救援模式功能,绝不要将其当做返航功能。

来源:公众号航越天际线

楼主: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原来如此。但是为何我的f3连接不了GPS呢?固件是bf固件,sprf3的标准板。就是在配置那里设置开启gps开关总是点保存后又回到灰灯状态,说让我配置一个端口,但是端口我也配置了呀,何解?我看了GPS芯片是飞控所支持的芯片型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