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BUG?萝莉控上锁了?(有图)

楼主(2020-10-07):
各位大佬,萝莉控3油门不管在什么位置,方向键只要后拉超过2秒油门就会自动归零并上锁是怎么回事呢?如何取消自动上锁呢?

网友A:
长按菜单键可以上锁解锁   至于你动摇杆就上锁那你就检查焊接问题吧

网友:
我咋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设置里有锁油门

网友:
我是来坐板凳的

网友:
长按菜单键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菜单键可以上锁解锁   至于你动摇杆就上锁那你就检查焊接问题吧

多谢各位大佬答疑解惑!经检查的确是焊接问题,摇杆和菜单键信号点焊点太大造成短路。

网友(2022-04-11):
长按菜单键 可以上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