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Ominbusf4v3刷apm后接GPS,OSD问题?

楼主(2020-10-08):
问题如题:F4飞控刷完apm后,因为板载集成的OSD貌似挂掉了,一片灰色,不显示任何信息,所以全当内置osd挂掉了来考虑。那么我就要外界一个osd,那么问题来了,接那个端口?板子上有端口1,端口3,端口6,missionplane软件打开有端口1234567,现在我将GPS接在板子上的端口1然后在软件里进行了设置,可以正常使用。按照类似的方法,我将OSD接在了板子上的端口6,然后在软件里也设置了,但是似乎板子与OSD不合作,姿态线什么的有,但是一动不动,可能是还没有建立通信。那么我将该将OSD接板子上的哪个端口呢?在软件里又怎样去设置呢?

楼主:
第一张图是GPS的设置,软件里设置57,0,5就可以了。第二张图是设置外接的OSD的,设置57,0,1貌似没有建立通信,数据一动不动。请问这个怎么设置呀?

楼主:
有外接GPS还有数传的大佬吗?告知一下我这个外接OSD怎么接呀?

楼主:
GPS就选通讯协议5,我的这个OSD选哪个通讯协议啊?

网友:
建议把GPS接在串口6上波特率38400,ODS接在串口1上波特率57600,因为串口1可在调参内设置为主动发数据,设置如下SR1_EXTRA1   10     SR1_POSITION   5    SR1_RC_CHAN  10

网友:
这三个参数的数值你可以按你要求自行调节

网友:
由于f4v3的串口是不全的,所以在地面站里的对应顺序有些差别,要注意。
tx1 rx1-----地面站里的serial1
tx3 rx3-----地面站里的serial2
tx6  rx6-----地面站里的serial3

sr1、sr2、、、、这是输出的刷新频率,外接osd把它调到10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们的指点晚上我再试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