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10-08):
B6AC充3S电池,充到11.7左右,就直接显示充满12.6,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嘿嘿

网友:
用直充模式看看能不能充到合理电压,可以的话就检查平衡口的连线各个环节是否有虚焊和接触不良,不行的话那就考虑大修了。

网友:
也许是设置为铁锂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