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飞盈佳乐760飞塔首飞和装机教程,你心动了吗

楼主(2020-10-09):
经过几天奋战,飞盈佳乐F760和化骨龙sector的组装和飞行视频来啦,手把手带你组一架当前超强五寸穿越机!
视频在文章最后面
先看几张完工照:
装机开始,先看下所有配置:
飞盈佳乐F760A飞塔
化骨龙Sector五寸
化骨龙LED灯带
Auline 6s电池
致盈2306 1880KV
gopro5s 无增稳
黑羊1W图传,黑羊接收机
第一步,把机架组装好,电机和led固定到机架上,电机线用剪刀合适的长度
第二步,电机线和电调预上锡,然后焊接主电源线和电容,注意正负极
第三步,把电调按图示方向摆好,并焊接电机线,方向一定要对,不然后期再用软件调会比较麻烦,粗掉线电烙铁开400-450度
第四步,仔细阅读说明书,确定接线原理,我需要焊接GPS,黑羊接收机,黑羊图传,摄像头,BB响,把这些设备标注到说明书上,然后按照说明书开始焊接
第五步,焊接GPS,TX和RX交叉焊接在飞控的RX3和TX3,电源接5V和GND
第六步,焊接黑羊接收机,接收机方块焊盘为GND,依次是5V,CH1接飞控RX1,CH2接飞控TX1
第七步,焊接BB响,BB-接飞控BB-,G接飞控GND,5v接飞控5v。由于焊点在飞控侧边,所以线往里侧焊接
第八步,焊接黑羊图传,我只留了CRSF(SA),video,gnd,7-26v四根线,分别接到黑羊接收机CH4,飞控VTX,飞控GND,飞控10V焊点,这样就可以用黑羊高频头对图传调参了
第九步,焊接摄像头,摄像头的video,gnd,5v分别焊在飞控的CAM,GND,5V焊点
这里有个技巧,就是飞控前面设备线往前焊,后面设备线往后焊,侧边线往内侧焊,这样布局更合理
第十步,对照说明书再次核对接线是否正确
第十一步,飞控箭头方向朝机头,有箭头的面朝上,安装到机架上去,注意做好减震,电机线不要顶着飞控,否则飞起来容易抖动
第十二步,把黑羊图传下面贴四个胶垫,竖着绑在机尾,插上排线和天线
第十三步,黑羊接收机固定在机尾,千万不要松动
图传和接收机这样固定稳固
第十四步,安装摄像头
第十五步,把接收机天线固定好,不要被桨叶打到
第十六步,安装顶板,把GPS插上去
最后完工,看下装好的飞机吧
全教程视频和飞行视频请看这里,欢迎关注,有各种教程和测试视频: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来挣牛币的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lol

网友(2022-07-19):
牛币牛币真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