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急诊室】大疆眼镜不显示OSD?

楼主(2020-10-11):
导读

大疆数字图传现已支持显示Betaflight的部分OSD信息。只需要在地面站和眼镜中做几个设置即可,非常简单。
不过呢,对于有些新手来说,一方面是不会设置,另一方面“正确”设置好之后,发现大疆眼镜里并没有显示飞机的电压值和设置的OSD信息,就觉得是飞控坏了。
大疆眼镜里不显示OSD,一般不是飞控硬件故障,更多可能是接线和设置错了,尤其是接线。所以要掌握正确的设置步骤。现在用两分钟时间带大家快速设置大疆眼镜的OSD。

显示原理
OSD 是 On-Screen Display 的缩写,它的作用是在屏幕中产生一些特殊的字形或图形,让使用者得到一些信息。
在穿越机中,OSD的作用是将飞控数据显示到实时画面中,让玩家更直观地得到穿越机的状态信息,安全飞行。
虽然都是将飞控数据显示在画面中,但模拟图传和大疆数字图传的实现原理并不一样。
模拟图传OSD的实现,一般是摄像头连接OSD芯片,OSD芯片将从飞控中获取到的数据整合到图像中,作为一个整体输出到图传上。
OSD芯片一般集成在飞控板上,所以大多数的飞控说明书中摄像头和图传都是连接到飞控上的。
大疆数字图传则是通过UART端口来获取飞控数据,并且飞控数据和图像是分开传输的 。
回放眼镜端的DVR录像,你就会发现眼镜录制下来的图像并没有包含OSD,因为飞控数据并没有整合到画面上,只在眼镜端显示的时候将OSD叠加上去。

设置步骤
首先在大疆眼镜的设置中开启“自定义OSD”选项。

天空端中配有六根不同颜色的线,其中白线和灰线是用来获取飞控数据的,需要将白线(RX)接到飞控的TX,灰线(TX)接到飞控的RX。
不过有一说一,大疆天空端的配线是我见过的最垃圾的线,配线的线芯很细,正常飞行或开启高功率时有很小几率会因为电流不够而重启,且焊接的时间长一点或者温度稍高,线皮就化了......
建议在淘宝上另外购买硅胶配线,一般几块钱一条,安全性也高一点。
天空端与飞控的示意如下:

将飞控连接地面站,转到端口界面,打开连接天空端的端口的设置/MSP开关,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端口成功开启后,天空端就可以和飞控通信,获取相关数据了。可以实现从眼镜中调整飞控的PID参数等。
观察眼镜画面,可以发现右下角的电压也由N/A变成实际电压,并且解锁起飞时也可以自动开始计时和录像。

转到OSD屏幕叠加显示界面,在这里选择开启并排布OSD的显示位置。
目前天空端只支持显示部分OSD,如电池电压、飞行模式、十字准星、模拟地平线侧标尺、GPS经纬度等。需要用到哪个OSD,直接勾选然后右边的屏幕上拖放到对应位置即可。
比如勾选了十字准星和模拟地平线侧标尺后,大疆眼镜就会显示出相应的OSD图标。

关注公众号《航越天际线》了解更多航模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