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飞控对配置的GPS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0-10-12):
如题:apm飞控如apm2.6,apm2.8,甚至miniapm3.1等他们对配置的GPS有什么要求?BN220,BN280,这种小巧的GPS能够给apm飞控使用吗?需要什么特别的更改与设置吗?

网友:
apm的gps,ubx协议,波特率38400,可以用ttl连接gps该参数

楼主:
回答该问题是不是要牵涉到利益问题?

楼主:
是不是要求是ublox通讯协议的?除了m6,m7,m8,这些个头比较大,小点的有没有,有推荐的吗?

楼主:
接着问一个问题:ominbusF4能用的gps为什么放到apm上就不能用呢?是什么决定的?可以对GPS模块进行设置更改吗?如何更改?还是要对apm飞控的某些参数进行更改?

网友(2022-04-09):
是38400还是57600波特率

网友(2022-08-30):
自己买个30多的m8n拿串口模块调试一下,跟120的m8n用起来毫无差别,动了商家的饭碗了,我也是被坑过来的,跟航模搭点边就价格翻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