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pixhawk连不上Mission Planner

楼主(2020-10-16):
有关提示信息如下图

网友:
飞控用数传的默认链接速率应该是57600,不应该是115200

楼主:
求问 pixhawk连不上mission planner

求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好像点了这个东西  之后就连不上了

网友:
不会,但我知道4条英文问题中的第一个意思,是否烧写固件了?

网友A:
不会,但可以给你条思路,去看泡泡老师的PIX的视频,跟着他从烧写固件,硬件连接,软件调试全部重来一遍,我估计能够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但可以给你条思路,去看泡泡老师的PIX的视频,跟着他从烧写固件,硬件连接,软件调试全部重来一遍, ...

多谢兄弟

网友(2020-11-18):
可能没有烧写固件吧,指示灯都没亮。跑跑航模  http://www.paopaola.com/

网友(2021-01-15):
哈喽   童鞋 能大发善心给我发一个你用的地面站的链接吗 ?
我在官网下载1.3.74版本太慢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