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哪位大佬知道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20-10-16):
问一下哪位大佬知道晶振旁边那个是个什么芯片?白嫖来的arduino uno上的,上面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标。

网友:
这个是CH240,用来实现USB转串口的

网友:
CH340,不好意思,刚才打错了

网友:
极有可能是USB转TTL的芯片,型号应该是CH340系列的 具体哪一款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