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带舵机输出的 SBUS 1S 双路单向有刷电调

楼主(2020-10-17):
现在 sbus小体积接收机很多,但不适合飞小固定翼,本产品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把sbus解码为   电机输出 + 舵机输出, 就可以制作有舵小飞机等模型了。

控制信号:SBUS,已经测试过若干SBUS接收机:JUMPER R1/R8, Radiolink, 兼容Frsky D8等 ,不支持SBUS2
适用电压: 3v-6v
电调电流:单路6A, 双路6Ax2 ( 你可以只用一路, 两路也可并联)使用612,720,8520,1020等空心杯
3通识别为油门 pwm 小于 1150 才解锁启动,避免遥控器油门高位上电,电机转动
输出1和2通舵机信号,舵机供电方式为电池直接供电
(如果需要三角翼混控,可在遥控器上直接设置)
给接收机升压供电:5V, 600ma (防止接收机掉电)

网友:
有固件和教程吗

网友:
新品,带舵机输出的  SBUS 1S 双路单向有刷电调  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