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正在获取参数

楼主(2020-10-18):
求助模友,915数传,连接地面站一直显示正在获取参数

楼主:
飞控只连接了数传 并没有连接osd

楼主:
以为数传接线接错了,调换了下tx rx,直接连接失败,调换回来之后连接完成,还是获取不到参数,说明线没接错,数传的设置用的是默认参数,新买的应该不会出现故障,现在只剩下飞控,看了半天配置也找不到几个关于数传接口配置的,所以求助各位模友,有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是数传高频部分有问题,建议重刷数传固件,检查数传有无天线短路情况

网友:
刷下固件,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