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电池最后多少C的最好啊?

楼主(2020-10-20):
就想问问多少C最好,哪个模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c数越大越暴力

网友:
看电机电流需求来选就好了,同容量C数越大最大放电电流越大就是了。

网友:
在你能负担起的情况下,越大越好。目前市面上电池大多虚标,一般c数只有所标的一半,有的四分之一都不到。有的所标的电流到了,但电压降的没法用了。

网友:
建议买有品牌的40c绝对够用

网友:
看电流大小吧,其实电池都是虚标的能买多大买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