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无人机续航

楼主(2020-10-20):
请教各位老师我的无人机为什么续航只有5分钟?我的配置;电机2212  930KV,30A电调,APM飞控,9450桨,3700ma4s电池,整机总重1258g.悬停电压从16.8V降到14.8V能飞5分半钟,停机回压15.3V。是不是飞机太重了?

网友:
换大一点电机试试

网友:
2212用9寸桨!压榨了所有动力

网友:
看看电池是不是满容量的吧,有设备可以测试看看放电容量,按这个配置和机重,正常10分钟左右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重新校正了电调和电压,多飞一分多钟。

网友:
为什么BB响不设置3.6V报警降落呢,我的650四轴都是设置3.6V报警,警报响后2分钟内降落,电池单片电压十五分钟后测量3.83左右。

网友:
买假了?我3s 1800都比你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