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

楼主(2020-10-21):
请教老师们一般有电调的机器接收机到是由电调供电的.但我的接收机是有单独电源供电的那样电调也供

电接收机也单独供电.那样会不会产生冲突.请教各位老师感谢了

网友A:
可以把电调 连接接收机的线中,中间那根(+5V的线)挑出来,只让信号线与gnd线与接收机连接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来挣牛币的

网友:
两个一起接也没事

网友:
单独供电也可以从电调取电,信号线输出的就5v

网友B:
如果是高压接收机,就去悼电调供电。如果是低压供电接收机,就使用电调供电。

网友C:
飞控级跟供电你见它烧了吗?

网友:
我觉得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电调 连接接收机的线中,中间那根(+5V的线)挑出来,只让信号线与gnd线与接收机连接就行了。 ...

老师这样改行不行

楼主:
老师真没事我怕烧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高压接收机,就去悼电调供电。如果是低压供电接收机,就使用电调供电。 ...

老师我的接收机是12伏供电的那怎样去悼电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级跟供电你见它烧了吗?

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的接收机是12伏供电的那怎样去悼电调供电

把电调BEC红色五伏电压线拆除,使用12V电源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调BEC红色五伏电压线拆除,使用12V电源给接收机供电。

好的.感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