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机解锁问题

楼主(2020-10-21):
天7搭配wbus接收机 f4v3s飞控,bf调参有接收信号,但是不能解锁

网友A:
穿越机有很多项安全检查项目,一项不合格都解不了锁,你没有给出这些信息我们分析。
具体看地面站首页右边的禁止解锁标志那栏,会有详细的提示信息。

网友B:
我猜可能油门不再最低位,你想省事一点,你试试把油门微调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有很多项安全检查项目,一项不合格都解不了锁,你没有给出这些信息我们分析。
具体看地面站首页右边 ...

谢谢,调参的时候我看一下,请问哪里有这方面资料,还有天7遥控器飞穿越机设置需要哪些注意事项您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可能油门不再最低位,你想省事一点,你试试把油门微调一下看看。

请问是把油门最低点数值调到设定的区间范围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调参的时候我看一下,请问哪里有这方面资料,还有天7遥控器飞穿越机设置需要哪些注意事项您了解吗 ...

微信关注公众号《航越天际线》,查看历史推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信关注公众号《航越天际线》,查看历史推文

谢谢,已添加,非常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