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Arwing的PID参数

楼主(2020-10-22):
飞arwing ,用 的apm2.8 ,默认固定翼参数飞起来滚转抖动很大,暂时不会自动调参,想求一个比较合适的PID参数
     RLL2SRV_P
     PTCH2SRV_P
     NAVL1_PERIOD这几个参数的值。
谢谢!

网友:
我是来坐板凳的

网友:
直接设置一个自动调参模式,上天后直接打到它。猛打杆,上下左右都要打,飞10分钟下来,上锁保持参数即可。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