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电机绕线

楼主(2020-10-22):
手痒把DYS 2206 1750kv改成了2500kv,重新绕线。我个人用0.44线径,绕9圈(原来11圈)。用BL32电调的回传,可以看到16v最高转速40000左右,折算回来基本就是2500kv。电机已飞了50多电,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A:
真有耐心,手指上几个水泡了吧!现在除了太贵的电机,很少绕了。

网友B:
會繞線就是高手啊
小弟光是看教學影片就已經暈頭轉向了

网友:
牛币太香,绕线太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繞線就是高手啊
小弟光是看教學影片就已經暈頭轉向了 ...

只要线序对了,而且没有破皮短路都可以成功。有一张图看线序就行。

网友(2021-03-03):
真是楼主自己绕的?

网友(2021-06-22):
厉害真有耐心

网友(2021-10-22):
引用 网友A:
真有耐心,手指上几个水泡了吧!现在除了太贵的电机,很少绕了。

一看就知道绕过的,我的2814电机绕过5次了,悲剧啊

网友:
按匝数计,KV值21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