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富斯二代接收机

楼主(2020-10-25):
https://b23.tv/9lGrZP     距离还测试。不知道加天线有增益没

网友:
我是来坐板凳的

网友A:
这个方案我也找到了看了,只有BSM输出版本,没有PWM输出版本,这就限制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我也找到了看了,只有BSM输出版本,没有PWM输出版本,这就限制应用了。。。 ...

这个飞小固定翼还可以。距离在200米以内。pwm没测试!这些都是芝士蛋糕大佬那来的。

网友A:
BSM输出怎么转PWM?非固定翼用PWM就可以了
坛子里的STC方案1带接收看着可以,成本还低一些。

网友:
2带比1带好处是不用BB响了,不过那个单片机比STC贵了一个BB响价格

楼主:
没明白。我用的就是stc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BSM输出怎么转PWM?非固定翼用PWM就可以了
坛子里的STC方案1带接收看着可以,成本还低一些。 ...

接个f3飞控就有8路pwm输出

网友:
源码和原理图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02-02):
源码和电路图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