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三代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20-10-28):
自己按照电路图画了一套电路图,做了一个萝莉三代,但是出来以后遥控电池电压无法检测,遥控蜂鸣器一直响,有没有知道啥原因的?电压检测用的是哪个引脚?

网友A:
看教程的原帖子,里面讲的很详细,比你在这里问直观多了

网友:
真是 收益 匪浅

网友B:
我第一次做的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我那是虚焊导致的,当时用的烙铁不好,建议用恒温的烙铁。你可以把PCB的网址链接放上,这样方便大神帮你查有没有画错,截图看起来很不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教程的原帖子,里面讲的很详细,比你在这里问直观多了

原教程帖子也没写哪个是电压检测脚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做的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我那是虚焊导致的,当时用的烙铁不好,建议用恒温的烙铁。你可以把PCB的网 ...

你的是哪个引脚虚焊

网友C:
应该电阻值问题吧,。
有两个电阻是控制测量电压的
20K和10K

网友C:
你仔细看看。,电路有没问题
那两个电阻不要离得太远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电阻值问题吧,。
有两个电阻是控制测量电压的
20K和10K

这个电压是遥控的电压,他检测为0,一点电压都没有,不把蜂鸣器关了就一直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看。,电路有没问题
那两个电阻不要离得太远距离

这俩电阻在一块,电路板就是按照这个布局打的

楼主:
搞好了,有一个也是虚汗了

网友(2021-06-17):
你电阻接错了,20k接电池,10k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