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流电调配低电流电机,会不会直接将电机烧毁?

楼主(2020-10-30):
高电流电调配低电流电机,会不会直接将电机烧毁?
不会,电调是被动器件,电机需要多少电流,电调就输出多少电流,比如电机需要5A 电调就输出5A,电机需要50A电流,电调就想办法输出50A,如果电调本身就承受不住50A,那电调就会烧掉。

网友:
电机负载才会烧吧!好像很好理解!和几a没关系!

网友:
这个科普好高深

网友:
差不多,虽然这个道理我也知道

网友:
去商店买水,指着5L水问,老板买一桶会不会把我撑死。充电器输出5V1A人体最大流过20ma就会毙命,为什么没被打死?

网友(2020-12-07):
我觉得有问题,正常情况使用下没问题,但在堵转什么的时,大电流电调的保护起始电流必定大于小电流电调的起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