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泡泡老师,这个飞控电源怎么接

楼主(2020-10-31):
泡泡老师,这个飞控电源怎么接,这是个apm2.62版本的飞控,但是有boe的电调为啥带不动这个飞控,无法开机运行,该怎么弄,请大神指点。

飞控

网友:
转卖给我弄呗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A: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差不多这样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另外搞一个5V降压模块,从左侧M8接口的+ - 二针给他供电。

网友(2021-08-30):
泡泡老师现在还出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