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 刷了14通道问一个snr是什么

楼主(2020-11-05):
1.76版改进还是很多的,这是找不到新版死区设置!

楼主:
多了一个定时器,支持将误码率应射信道…1.76版只支持前三通道ppm应射!1.76版只能存14个模型,修正了1.75版bug,回传搞了ibus回传,但是要对接收机也要刷固件,只支持刷ia6b

楼主:
不会这控刷不坏,中途掉线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进刷机模式!现在国内没刷ia6b教程,ia6b刷机后配合ia6真是神控了!该作者也8对ia6x开发了!也支持ibus回传!

网友:
怎么刷都找不到教程固件

楼主:
本网搜富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了一个定时器,支持将误码率应射信道…1.76版只支持前三通道ppm应射!1.76版只能存14个模型,修正了1.75 ...

您好,我也想要个1.76的固件

网友A:
I6X我刷不了。大神都是刷I6改I6的,果然I6才是神器。只能换个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6X我刷不了。大神都是刷I6改I6的,果然I6才是神器。只能换个控了

谁说i6x刷不了,外国那个大神有i6x的,刷了再把接收机ia6b刷一下,就可以回传好多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说i6x刷不了,外国那个大神有i6x的,刷了再把接收机ia6b刷一下,就可以回传好多数据 ...

我的用那2个东西没反应。算了我都换了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