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相关问题

楼主(2020-11-05):
最近入手了一个六轴穿越机,飞控为CC3D,本着学习和练手的目的,用OPENPilot GCS调参后试过一两次,怎么也飞不平稳,有不受控的感觉,于是按照教程刷BF,刷CF,结果调参时发现六个电机总有一个不转,把电调接到其他电机接口也不转。现在又想刷回CC3D试试电机是不是好的,可怎么也找不到固件下载,请高手赐教!

网友:
如果开源有使用说明——CC3D篇
https://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339&fromuid=9992
(出处: 模吧)

网友:
换别的飞控吧,cc3d不好调,而且固件多年不更新了。

楼主:
谢谢两位!我希望有人指点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或提供比较新点的一个固件文件。至于换飞控,当然是最简单的方法,不过既然是学习,我想先折腾折腾这个C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