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为什么地面站连接飞控一直显示 超时连接不上端口正常

楼主(2020-11-06):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
端口选的 没错115200

网友:
驱动端口ok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端口选的 没错115200

驱动没有感叹号

网友:
驱动有问题吧 MP地面站版本过低

网友:
可能是中间这块芯片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