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屏幕选鹰眼旗舰好还是选鹰眼小飞手好些

楼主(2020-11-07):
有经验的宝贵分析一下

网友:
奥姆威v2版好,高清雪花屏就连dvr也是720p

网友:
只谈鹰眼,还是鹰眼双接收,带DVR的好,我买了小飞手4,到手就后悔了,其它都满意,就是屏幕小,只有我的手掌大,如果不差钱,就旗舰和小飞手都买。要不再等等,群里说鹰眼可能要出高清屏。还有,玩固定翼,鹰眼就好了,玩穿越就直接买大疆,我近视厉害,飞手可以戴着自己的眼镜使用大疆的眼镜。最好一步到位,我先前就是乱买接收屏,花了冤枉钱,想省钱,最后还是买的鹰眼,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网友:
真是 收益 匪浅

网友:
鹰眼旗舰版是市面上最好,也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