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萝莉1s有刷电调,发出图片来给大家看一看,顺便问个问题

楼主(2020-11-07):
做了个萝莉1s有刷电调,没有打板,也没有用洞洞板,直接用一块废PCB,在上面钻孔,然后用电阻腿当导线做出来的,后来想了想不妥,又用热熔胶把背面封了一层胶,然后找了个纸卡片,粘在了后面,防止短路,目前可以运行,不过行程有点问题,遥控器显示1000到1300的时候转,再高了就不转了,不知道哪位大佬懂得这是什么原因,请教一下。

网友A:
做下行程校准试试!这个电调我也做了几个,不过总觉得好像不太稳定!我用6通接收机配合使用的时候,接收机会常亮,电调也会不再输出!不知道是啥原因,求大佬指教!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每天准时打卡,膜拜各路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这是发了个啥?只有缩略图啊

网友C(2021-01-06):
引用 网友A:
做下行程校准试试!这个电调我也做了几个,不过总觉得好像不太稳定!我用6通接收机配合使用的时候,接收机 ...

电机太大了,带不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机太大了,带不动

我用的是180小电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180小电机啊...

用宽电压的单片机会不容易重启。

网友(2022-04-30):
引用 网友B:

司马玩意,发广告就算了,你还发那么长,我把你妈杀了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