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16新增蓝牙模块实现无线教练,各种通用······

楼主(2020-11-08):
玩模拟器连着教练线实在是麻烦,论坛里也有许多实现无线教练的教程,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真无线教练,玩模拟器或者头追都可以。

楼主:
原理很简单,读取遥控教练口输出的ppm信号,通过蓝牙模块发送,接收端接收到后重新转为ppm信号即可,根据程序,延迟在20-30ms的样子,还是可以接受。   ppm信号解码已经有很多教程了,测量高低电平的时间就可得到每个通道的数值,接收端收到数值后 使用定时器中断,ppm信号即可还原。

楼主:
这样就在遥控里增加了 arduino pro mini 和蓝牙模块,不使用教练功能时,不给他们供电(其实找到电源直接焊上也一样) 需要用的时候打开,所以我做了一个自锁开关
(请忽略焊工)
为了尽量少的破坏遥控外观,只是在顶盖上打了两个圆孔,刚好可以放下两个按键  一个电源键,配合自锁开关可实现一键开机长按关机的功能。 另一个arduino复位按键,主要用在程序烧录上,把arduino pro mini 内置了以后烧录固件总不能每次都把控拆开  直接使用蓝牙模块烧录程序
画线+打孔
最后为了方便观察arduino与蓝牙的工作状态,把蓝牙的指示灯信号引出,在顶部打一个1mm的孔,刚好塞下一段光纤  这样led看着更舒服一些
因为后期要使用头追功能,所以还需要一个按键来选择功能,为了尽量少的破坏外观,少打孔  直接使用控上的两端开关,arduino上电时首先检测两端开关的位置,之后进入头追或者无线教练模式。
这样遥控端工作就完成了

网友A:
不错,出个视频教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出个视频教程就好了

过程只拍了几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