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飞盈佳乐X-Tower飞塔,单颗电机堵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0-11-10):
电机过热/电调过热(电机功率过高导致过热或者其它原因),还有安装/焊接工艺等/配机等都有可能导致这些现象,
最简单的就是用排除法,将堵转的电机和好的电机对换即可判断是电机还是电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