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课堂】FT24遥控的数传功能使用方法

楼主(2020-11-10):
导读
说到数传,不太了解的玩家可能以为要说的是大疆天空端之类的数字图传,其实这里指的是数传电台。
数传电台的作用是用于飞控和地面站之间的数据传输,类似于一根连接飞控和地面站的数据线,只不过这条“数据线”的介质是电磁波。
当无人机中搭载了数传,就可以在信号范围内进行飞控调参、数据回传、远程监控和控制等功能,甚至可以摆脱遥控,直接在地面站中发送指令控制无人机飞行。
FT24遥控器拥有遥控数传二合一链路,无需额外购买和安装数传模块,轻松实现数传功能。下面根据官方给出的设置方法,测试一下FT24遥控器的数传功能。

蓝牙连接
以Betaflight固件为例进行测试。FT24配套FR接收机和FRmini接收机,两种接收机上均带有数传接口。

但是FR接收机上的丝印标识有点歧义,本来有四个引脚的数传接口却只标出了三个引脚,后面还是问了思翼的技术支持才搞清楚。

将接收机上的TX、RX分别连接到飞控上一个空闲端口的RX和TX上(TX、RX交叉连接)。

FR接收机连接实例(当接收机有供电时,红线的正极不用接)。

然后打开Betaflight地面站开启该端口的设置/MSP开关,并将波特率设置为57600。

打开遥控器,进入系统设置-端口设置,将DATA的选项改为蓝牙。

然后给接收机通电,使其与遥控器进行通信,再打开接收机设置-高级设置,将波特率改为57600。

购买蓝牙模块时需要注意,Speedy Bee软件对蓝牙模块有要求,只能使用BLE4.0的蓝牙模块。
另外蓝牙模块的串口波特率必须要设置为115200,而大多数蓝牙模块的出厂波特率为9600,需要修改成115200才能和遥控器进行通信。
4.0的蓝牙模块有多种型号,设置方法也不尽相同,小编使用的是BT-05蓝牙模块,并且设置波特率需要用到串口调试模块。
连接好串口调试模块,然后接到电脑上,打开串口调试软件,输入AT_BUAD8指令(设置115200波特率的指令,不同蓝牙模块的指令可能不同)。
点击发送,当返回OK的指令时,即代表波特率成功设置为115200。

FT24蓝牙模块接线。

FT24背部的拓展接口型号为8pin的GH1.25MM接口。对了,大疆天空端也是采用的这种接口,于是我找了一根天空端的连接线改造一下,就可以用来连接蓝牙模块。

当然也可以参考一下网友@自由之翼的方法,直接在接口上焊线,将蓝牙模块内置到FT24里面去。(由于焊点极小,焊接技术不高的玩家请勿轻易尝试,以免损坏遥控)

将蓝牙模块连接好后,打开Speedy Bee 软件,选择蓝牙设备,找到蓝牙模块对应的设备,点击连接。(FT24_Bluetooth是自定义的蓝牙模块名称)

连接成功。

有线连接
打开遥控器,进入系统设置-端口设置,将Mic USB的选项改为数传。

然后USB线一侧接到FT24底部的USB口,另一侧通过OTG线接到手机上。等待手机发现设备。

然后点击数据连接,找到STM32SerialDriver设备,点击连接飞控。

可以发现已经‍成功使用OTG连接了‍Speedy Bee 软件。

既然数传可以通过OTG线连接Speedy Bee软件,想必电脑的BF地面站也是支持连接的。
将数据线连接到电脑,打开BF地面站,选择相应的端口即可进行连接。

不过,Betaflight固件中功能有限,加装数传的意义其实并不是很大。要说苹果手机无法用OTG连接,使用蓝牙数传功能意义还大一点点,若是使用安卓手机,直接用数据线连接飞控不就行了,根本不用那么折腾。
毕竟数传只负责飞控和地面站之间的数据传输,至于实现啥功能,由飞控固件和地面站决定。既然Betaflight数传意义不大,那咱换个对数传有意义的固件。用INAV和ArduPilot固件分别测试一下FT24的数传功能。

INAV固件
INAV的调参界面和Betaflight非常类似,所以飞控刷入INAV固件后可以直接参照上面方法设置好端口和波特率。

Speedy Bee软件中包含了INAV的功能,直接点击蓝牙连接,连接成功后便切换到INAV界面。

改用有线连接Speedy Bee。

再接到电脑的INAV地面站上。

与Betaflight不同,INAV固件下飞控连接地面站时是不会禁止解锁的。
所以若飞机上安装了GPS,数传连接地面站后在飞行时便可以在地面站上查看飞行数据。

也可以在地面站的地图上实时显示飞机的位置。

另外还可以在任务控制界面中标记坐标点,用数传上传到飞控后在飞行中开启航点模式,飞机便会按照输入的航点信息自动按顺序飞往各航点的坐标。

ArduPilot固件
飞控先刷入ArduPilot固件,然后连接MP地面站,将数传端口的参数设置好。

断开数据线连接,改用数传连接。

不过虽然飞控与MP地面站成功连接,可以读取飞行状态信息,但是等了几分钟都无法读出来全部参数列表,可能是相关参数没设置好。但是至少证明FT24的数传可以正常连接MP地面站。

性能验证
FT24目前的极限距离记录是30公里,虽然在单遥控链路下已经达到了官方宣称的两倍距离。

但二合一链路同时工作时的极限距离和延时等情况尚未有可靠的测试数据,不敢贸然评价。不过相信开启了数传功能后的实际距离和延时也是非常理想的,毕竟从目前的测试数据来看,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另外要是觉得FT24这么便宜都能有二合一链路,不放心使用,在这里小编推荐购买思翼家的旗舰产品:AK28 HD+。它拥有图数遥三合一链路,自带高清图传,距离也宣称可以达到了15公里,你值得拥有

关注公众号《航越天际线》了解更多航模知识

楼主:
思翼的2.4G高频头即将推出,号称30公里的距离,可装在X9D或T16等遥控上,搭配FT24所使用的FR系列接收机,整体价格好像也不超过300。

网友(2023-12-11):
你好我想问下为什么我按照您的方法使用MINI接收机的数传功能,遥控器通过数据线连不上inav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