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无人机 30A电调 大疆2212/920kv电机 最好用几S几C电池?

楼主(2020-11-14):
四旋翼(F450) 30A电调 大疆2212/920kv电机 最好用几S几C电池?3s电池容量大了飞不起来,所以能不能用4s或更高电压的电池呢?

网友:
这个配置最佳起飞质量1200克左右,可以去大疆官网找精灵机的数据参考,还有能上几S电池,要看电机和电调支持几S,楼主的配置我记得好像只能用3S电池,想要长续航的就得用18650电池,或者21700电池,这两种电池性能不一样,18650最好,但最贵。楼主,如果只是玩玩,现在这套装备就好了,四轴做个减重就行了,不要再投钱了。自组四轴要好的航拍效果,长续航时间,强抗风能力,只能大轴距,大桨叶,大把的钱。大疆的航拍效果好,和硬件性能,软件性能分不开的。楼主可以多看看B站的视频,增加下知识面。网上看到的视频,很多都是经过后期处理,没处理的视频也是有果冻效应的。楼主,及早脱坑,及时止损。

网友:
LZ说的很不错

网友:
用3-4s  15c以上软包锂电池或者高压锂电池就是 3.8v 4s 动力续航都有了,重量么3500毫安3s大概210克  4s大概280克不影响起飞重量,4s更省电!

网友:
用精灵的4500MAH电芯3.8V 4S1P 重280-300G  9450桨能飞极限30分钟 前提是充到4.35 。长续航不理想。打算上21700 4S1P 5000MAH  放电4C 最大20A 重量差不多一样280-300g 但是能放电到3V 意思就是16.8V能放电到12V 或低电压设置为12.5V 从理论数据来看 能升空的话续航肯定比软包提升很多 预估50分钟而且21700电池寿命周期肯定比软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