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天地飞4通、6通的接受是PPM的吗?

楼主(2020-11-15):
请老鸟指教,多谢!!!

网友:
是的支持ppm模式

网友:
主要看接口,多个口应该是pwm,ppm和sbus都是一个接口

网友:
不是,要另外购买PPM输出的接收机。

网友:
老版本接收机好像只有bus接收机可以ppm和wbus,其他接收机都是pwm(老版本4,6,7,9通道接收机),现在et系列遥控的接收机好像都带ppm。但注意et系列遥控和老版本遥控不兼容哦